[FMC] SDRAM和DM9000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2-03-20):
   项目上需要用到3个网口,所以准备在FMC总线上挂SDRAM和两片DM9000,对FMC总线不是太熟悉请教几个问题:

   1.SDRAM和DM9000是可以同时挂在FMC总线上来驱动吧?
   2.在STM32CubeMX是将FMC配置成哪种模式来驱动DM9000,是SRAM模式嘛?(看配置出来的GPIO,nor flash psram sram都是一样的)
   3.两片DM9000是否可以一片使用高16位数据线,一片使用低16位数据线来驱动?
   4.如果按照3中的方式来驱动DM9000,是否可以同时读写两片DM9000,提高速率?驱动好实现嘛?
   5.下面是我初步先的原理图设计,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你这个是不能同时读取的。片选信号不一样,可以用同一个片选信号,FMC总线配置为32位,驱动采用SRAM方式,

网友:
1、可以
2、可以
3、意义不大,因为这种玩法也需要分时操作。
4、同上。
5、一点要保证独立配置。

网友A:
楼主,我想问问DM9000基地址是根据CS片选来决定吗,比如FMC_NE1,再由CDM决定偏移多少位?就是DM9000_IO_CMD    *((__IO uint16_t *)0x6400002)

楼主:
是的,不同的NE对应不同过的地址,这个基地址是由NE确定,然后基地址+偏移地址决定了地址线Ax的电平变化
FMC_NE1:首地址0x6000 0000,可以管理的地址范围0x6000 0000到0x63FF FFFF。
FMC_NE2:首地址0x6400 0000,可以管理的地址范围0x6400 0000到0x67FF FFFF。
FMC_NE3:首地址0x6800 0000,可以管理的地址范围0x6800 0000到0x6BFF FFFF。
FMC_NE4:首地址0x6C00 0000,可以管理的地址范围0x6C00 0000到0x6FFF 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问DM9000基地址是根据CS片选来决定吗,比如FMC_NE1,再由CDM决定偏移多少位?就是DM9000_IO_CM ...

我补充一下5楼说的
这个地址不是唯一的,只要满足:读写数据的时候,与Ax对应的位是1(或0,具体我忘了),而地址时相反

网友A:
各位帮我看看这样对不对,谢谢啦,CS接FMC_NE3,CMD接FMC_A0,这样我的基地址  DM9000_IO_CMD    *((__IO uint16_t *)0x6800002)  ,-->>0x6800 0000 +1<<1?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一直调试不出来DM9000的ID,又或者是SRAM初始化不对吗,调试了比较长时间,也不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刚刚接触stm32的网口

网友B(2022-11-15):
引用 网友A:
各位帮我看看这样对不对,谢谢啦,CS接FMC_NE3,CMD接FMC_A0,这样我的基地址  DM9000_IO_CMD    *((__IO uin ...

可以说说后来怎么解决的吗?同样的问题,还在纠结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说后来怎么解决的吗?同样的问题,还在纠结中

你的是什么问题,跟他的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问题,跟他的一样吗

不太一样,大概率是驱动问题。我想看看前人怎么解决无法读取DM9000芯片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一样,大概率是驱动问题。我想看看前人怎么解决无法读取DM9000芯片ID的

这个合理的配置FMC参数,还有就是最关键一点,配置FMC地址空间的MPU属性是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