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H743ZGT6+ADC4路采集遇到的问题+FMC控制w5300通过网口将ADC数据上传

楼主(2022-03-20):
输入到ADC的正弦波

输入到ADC的正弦波

上位机将ADC直接显示成波形

上位机将ADC直接显示成波形

输入到ADC的波形放大后的细节

输入到ADC的波形放大后的细节

       各位大哥们好,我最近在使用h7的ADC并用FMC控制W5300上传采集的数据,ADC使用定时器进行触发并进行采样频率的调节,ADC转换后的数据使用DMA存放入一个buf内,单个ADC通道是1kB的数据,使用DMA传输过半打个标为作为网口传输的标志。
       问题点:
                1.ADC在采集的时候会有一个下拉的现象(看输入ADC的波形细节图),应为是刚接触的H7,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ADC采集引脚旁边加官方说的小电容会有改善。目前降到了个5mv多一些(上面的图片是之前拍的)。之前有怀疑过是不是配置问题,但测试过修改配置后无果。这个对小信号采集有较大影响。目前解决办法是加电容。
                2.在使用FSMC控制ADC数据上传给上位机显示波形时,上位机接到数据以32768为零点将ADC数据进行正负秒点(未处理,ADC原始数据),在单个通道采集上传数据的时候还好(偶尔会有比较离谱的值),但在进行4个通道规则顺序采集时,显示出的波形明显失真。但从图中看到有部分又是比较完整的。    上传的数据我观察了和测试了,数据上传是没有出错的。我又进调试模式看了采集的原始值并和1个ADC采集时的数据对比了(采集的信号源是一个正弦波),1个ADC通道的数据是比较规则的起伏(100个点左右,加减数据都不会突然的激增);4个ADC一起采集的时候数据落差很大,突然就可能变化1000个点左右,就会造成上位机图片中的现象(凹陷和突起)。目前怀疑是不是与FMSC的控制线有关,导致ADC到了干扰。做了测试降低FSMC总线的频率会好一点。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还请各位大佬们不吝赐教,解惑!!!谢谢。

网友A:
楼主方便的时候,把问题描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时候,把问题描述下。

硬汉哥,我简略的描述了一下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这个是ADC的采集吗,采集的问题比较大。

建议板子上先什么都不开,仅测试ADC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DC的采集吗,采集的问题比较大。

试过了,今天将1通道改成4通道的了,效果比直接写的4通道好很多,ADC的值变化比较均匀。我调试的时候对比了原来的4通道ADC和FSMC寄存器的值,两个程序寄存器的值是一样的,但是采集的效果却相差很多(不过也算是解决了),明天放图。
不过那个ADC采集的时候有下拉的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今天将1通道改成4通道的了,效果比直接写的4通道好很多,ADC的值变化比较均匀。我调试的时候对比 ...

我觉得有必要发个你的ADC稳压基准和ADC采集值对比图,看看是不是稳压基准跳动的时候,ADC采集也在同样位置出问题。

网友:
ACD采集的时候下拉是不是和你采样频率有关系?
我看官方有一份手册和这个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