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9与DMM6500电压比对测试

楼主(2022-03-21):
年前做了三块小板子想测试一下几种ADC与DAC,分别有AD7691、AD5064、ADS1259、ADS131A04。1、选AD7691是因为其250K的采样速率和1.5LSB的INL,选AD5064B的话是因为四路带缓冲输出同时1LSB的INL。
2、选ADS1259是因为其INL最大为3ppm通常是0.4PPm。这是非常高的线性度了。用来做自动校正非常棒。
3、选ADS131A04是因为其性价比且通道多还是同步的,四通道128K的采率,虽然最高采样率下只有十七八位的性能、线性度也差了些20PPM,但有时候有这个多通道需求所以也测一下。
最先测的是AD7691和AD5064,好器件也是用在这块板子上,1PPM/度的基准,低噪声高PSRR的LDO,运放也是低噪声运放。可以说对这块小板是信心满满。
AD和DA是用FPGA驱动的,用FPGA主要是有现成的板。FPGA用着灵活但写程序远没MCU这么灵活。结果写好程序发现AD7691没反应,AD7691的三种时序都用了都用且都用内置逻辑分析仪看了.
最后判定买到假器件了,这次几三块小板用的器件中有两个芯片是假的一个是ADA4522另一个就是这个AD7691了。对于我这个手残党来说换AD7691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就测了AD5064后就没折腾了。AD5064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就测另外两块小板了,开始是比较想测ADS131A04的但这个芯片配置复杂一点,还是先搞容易的就先测ADS1259了。
我对ADC的线性观注要大于位数和噪声的。所以一开始上来就测线性。毕竟单论噪声的话H750内置ADC过采样后几十万字也能做到正负1LSB跳动,但线性度却是无法改变。
ADS1259是使用的内置基准和内置振荡。输入是用的一个高速差分运放THS4521,差分运放前面还用了一个运放LT1678。因为要注重实用验证方案刚测ADC没啥含义要搭配外围。
测试结果觉的线性可以,电路或器件上再微调一下会更好。测试视频放在下面,由于信号源是用电位器调出来的所以稳定性不是特别好,但通过对比还是能看出来结果的。最后说一下,对于这高精度的东西能屏蔽就屏蔽吧。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2022-05-25):
AD7691 10п
С1mm1mm
оеΡоо
Щ
оЩкоо

网友A:
你好,AD7691两排10个脚,可以用两把烙铁做拆焊。烙铁头选平口螺丝刀那样平顶的,或者45度的叫刀嘴的。
还需要助焊膏和两小条铜丝。铜丝是导热用的,直径1mm,长度比每排针脚的长度两端各长出1mm。
插面包板的单芯线,排针的针脚,大电流二极管的管脚剪两段都可以。

先在芯片针脚上堆上锡膏或焊锡,然后挑助焊膏放在周围,然后放上铜丝,两边用烙铁同时加热。烙铁头上要沾够锡,才能有效导热。
待锡熔化以后,像用筷子一样把芯片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AD7691两排10个脚,可以用两把烙铁做拆焊。烙铁头选平口螺丝刀那样平顶的,或者45度的叫刀嘴的。
还 ...

感谢支招,这要点技术才行,我这手残党实现不了,每次是越焊越糟。后面重新制板了,用了一个IC座,IC座还不便宜要五六十。
测试结果的话初测不是很理想。当然没详测,搭的电路线性也不够,后面是DAC输出飞线直接给7691供信号。主要这个芯片原厂合格品目前价格很贵,要二百往上一片还很难买到。当然我是没买到合格品,但从淘宝上买到的所谓散新芯片可窥一二,淘宝上我拿了五家的测试了,都无一例外应该是原厂淘汰的不合格品,测试过程中第一次见到ADC的失码。基本上每个芯片有六分之一全范围的失码。
还特意为这芯片写了一个自测程序,通过16位DAC给这个芯片提供信号几分钟实现16位范围内全码测试。
各位坛友如果买到的AD7691芯片不确定好坏,可寄给我给你们测试一下。值的一提的时ADS1259的线性非常好。前端调理电路线性没问题的话只要零点和满量程校正就可以了。和六位半表只相差几个字。

楼主:
上个AD7691座的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