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DRAM信号过冲

楼主(2022-03-21):
stm32h7+sdram+RGB屏,SDRAM SDCLK 跑100MHz 跑emwin例程,反复跑时间长了个别例子会出现偶尔花屏甚至死机情况,
硬件SDRAM信号线也做了等长处理。软件也降过频率解决不了问题。

示波器看了下SDRAM信号波形发现信号有严重过冲,怀疑过冲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看了下ST官方的demo板子发现原理图上SDRAM信号脚都有串33欧姆电阻。

于是我割开我做的PCB上其中一条信号线串了100欧姆电阻发现过冲有很大改善。
剩下的引脚太多不方便全部割断PCB串电阻。
目前还不确定如果我重制PCB所有信号线串上电阻是否能解决个别例子出现的偶尔花屏甚至死机情况。
我看网上卖的开发板SDRAM信号脚好像都没有串电阻,不知道这些开发板SDRAM跑100MHz,甚至更高频率,长时间是否稳定数据不出现异常。

以下为示波器实测SDRAM其中一条信号脚波形,有严重过冲情况。

网友A:
SDRAM可以不用加等长,DDR2以上才需要加等长,串联33欧姆改善是因为SDRAM的阻抗改善,信号的反射减小,最主要最主要的是做好50O欧姆阻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可以不用加等长,DDR2以上才需要加等长,串联33欧姆改善是因为SDRAM的阻抗改善,信号的反射减小,最主 ...

之前做PCB从来没有涉及到阻抗板,只考虑做了等长线。刚查了资料我感觉我板子遇到的异常情况应该是就是因为SDRAM布线我没有考虑50欧姆阻抗匹配原因导致,

接下来准备再打一版50欧姆阻抗板,测试对比下看看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确定示波器探头的gnd线连接板子有没有问题,地线接触不好测出来的波形会出现过冲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示波器探头的gnd线连接板子有没有问题,地线接触不好测出来的波形会出现过冲的现象

地线接触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