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BSP视频教程] STM32H7视频教程第10期:STM32H7的GPIO专题,非阻塞式驱动编程思想,按键FIFO,蜂鸣器驱动的新式玩法(2022-03-23)

楼主(2022-03-23):
本期视频教程为大家分享BSP驱动教程第10期,非阻塞式驱动设计思想,我们的按键FIFO,串口FIFO和触摸FIFO都是类似的用法。

本期视频我们把这种实现思路做的说明,然后讲解下我们的驱动代码实现。

下次的GPIO应用实战视频中,移植到全新的器件上进行说明,使用杜邦线洞洞板搭建的,不使用我们自己的开发板,做实际的驱动移植魔改实战。

视频(1080p):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3411p7NN

本期视频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
1、硬件设计部分。
(1)按键硬件设计。
(2)无源蜂鸣器硬件设计。

2、阻塞式和非阻塞式编程思想。
(1)阻塞式设计效果,代码举例测试。
(2)外部中断式设计效果,代码举例测试。
(3)非阻塞式设计。

3、按键FIFO实现。
(1)FIFO设计思路,看教程文档。
(2)测试按键效果,感性认识下。
(3)调试状态FIFO变化,调试看FIFO
(4)代码说明

4、蜂鸣器驱动新式实现。

参考资料:

本次视频魔改的例子:
V7-002_按键检测(视频教程专用,软件滤波,

楼主:
视频中第1部分有句话说错了,我们开发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需要PWM驱动。

网友:
不错不错,已经发布10期了

网友A:
期待啥时候硬汉哥讲讲RTOS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啥时候硬汉哥讲讲RTOS内核

ThreadX内核教程已经做了三期了,后面继续更新。

网友B:
看了视频, 感觉有个很难搞定的问题
受众群体不好针对, 对于初学者, 可能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点开始讲解, 不然就难以掌握, 但是展开太多又搞得节奏拖沓, 现在短视频横行, 很难有耐心看完一个几十分钟的技术类视频
对于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从业者, 往往只关注其中最干货的技术点, 也难跟视频的节奏.
建议在这方面做些取舍, 更加压缩一些内容, 比如那个IO上拉5V兼容PS2的问题, 在画面中文字详细指出就好,不必讲解, 初学者抄图的时候应该能看到, 也避免一些与核心无关的信息干扰注意力.
然后增加视频关键点的跳转目录, 这个B站是可以做的,或者做到进度条上, 老手看的话可以直接拖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 感觉有个很难搞定的问题
受众群体不好针对, 对于初学者, 可能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点开始讲解, 不 ...

跳转功能我弄过几期,B站的贼难用,放弃了,以后好用了再弄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跳转功能我弄过几期,B站的贼难用,放弃了,以后好用了再弄弄。

这种方式, 应该是剪视频的时候做到视频底部的一个视频进度条.
还有就是评论中发时间节点貌似也可以,B站会把发出来的时间点变成视频的跳转链接,点一下就跳过去了, 比较方便,就是需要将这个评论置顶,才会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 应该是剪视频的时候做到视频底部的一个视频进度条.
还有就是评论中发时间节点貌似也可以,B ...

视频剪辑这块,暂时不打算弄,没精力搞,非常感谢建议。

网友C(2023-02-24):
我在移植按键的时候,使用了组合键。出现两个按键按下有延时的时候会有先按那个按键的事件消息传出。造成按下组合键是有一定概率先执行一次单按键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移植按键的时候,使用了组合键。出现两个按键按下有延时的时候会有先按那个按键的事件消息传出。造成按 ...

可以使用坛友这个改进下

【按键检测-功能大全】基于硬汉程序思想-进行深度优化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36&fromuid=58

网友D(2023-06-19):
请问怎么把长按和短按区分开呀,程序上想触发长按事件就一定会先触发短按事件,怎么才能得到长按的时候前面不触发短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把长按和短按区分开呀,程序上想触发长按事件就一定会先触发短按事件,怎么才能得到长按的时候前面 ...

分享个STM32H7的按键单击,双击和长按的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150&fromuid=58

网友E(2023-08-19):
https://github.com/530china/EmbeddedButton/tree/master
参考硬汉的fifo思想写的按键驱动,支持常见的单双多击,长按及短按长按等按键事件,有需要的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github.com/530china/EmbeddedButton/tree/master
参考硬汉的fifo思想写的按键驱动,支持常见的单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