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开发板实现DMA传输PWM,中断触发更新

楼主(2022-03-21):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实现DMA中断更新PWM输出,但是现在根本无法进入中断,哪位帮忙看下,谢谢!
void MYDMA_Config(DMA_Stream_TypeDef *DMA_Streamx,u32 chx,u32 par,u32 mar,u16 ndtr)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u32)DMA_Streamx>(u32)DMA2)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

        }els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ENABLE);
        }
        DMA_DeInit(DMA_Streamx);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_Streamx) != 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ch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pa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 )iDutyCycl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DMA_Streamx,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MACmd(TIM2, TIM_DMA_CC1, ENABLE);
        DMA_Cmd(DMA_Streamx,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_Streamx,DMA_FLAG_TCIF5);                                         //清除DMA所有标志
        DMA_ITConfig(DMA_Streamx,DMA_IT_TC,ENABLE);                              //开传输完成中断
}
void TIM2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ENABLE);

        TIM_Cmd(TIM2, DISABLE);
}

void tim2_dma_pulse_Output(void)
{
        uint32_t wPulse_num = 10;
        TIM_SetAutoreload(TIM2,100 - 1);                               //设置重装载寄存器
        TIM_PrescalerConfig(TIM2,180 - 1,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设置定时器时钟分频,立即生效

        TIM_SetCompare1(TIM2, iDutyCycle );                          //占空比填入比较寄存器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5,wPulse_num);             //设置DMA长度,即脉冲数量
        DMA_Cmd(DMA1_Stream5, ENABLE);                            //开启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5,DMA_FLAG_TCIF5) == SET)
    {
        /* 清除标志位 */
                                TIM_Cmd(TIM2,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5,DMA_FLAG_TCIF5);
        /* 关闭DMA */
        DMA_Cmd(DMA1_Stream5,DISABLE);
                                tim2_dma_pulse_Output();

    }
}

网友A:
MYDMA_Config配置调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DMA_Config配置调用在哪里。

贴漏了,配置如下: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bsp_InitExtIO();        /* 配置扩展IO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 */
        bsp_InitTimer();        /* 初始化系统滴答定时器 (此函数会开 systick 中断, tim2-5中断) */
        TIM2_PWM_Init(100-1,180-1);
        MYDMA_Config(DMA1_Stream5,DMA_Channel_3,(uint32_t)&(TIM2->CCR1),(uint32_t)dd,3);
        tim2_dma_pulse_Outpu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DMA_Config配置调用在哪里。

调用在这里: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bsp_InitExtIO();        /* 配置扩展IO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 */
        bsp_InitTimer();        /* 初始化系统滴答定时器 (此函数会开 systick 中断, tim2-5中断) */
        TIM2_PWM_Init(100-1,180-1);
        MYDMA_Config(DMA1_Stream5,DMA_Channel_3,(uint32_t)&(TIM2->CCR1),(uint32_t)dd,3);
        tim2_dma_pulse_Output();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用在这里:
void bsp_Init(void)
{

你用的是PWM CCR DMA,这个在STM32标准库和HAL库软件包里面都有例子。

直接复制到你的工程里面就可以运行,然后再魔改成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