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请问IAR的map文件里file.o后中括号+数字表示什么?

楼主(2022-03-21):
如图:

楼主:
痞子衡嵌入式:ARM Cortex-M文件那些事(5)- 映射文件(.map)  https://www.cnblogs.com/henjay724/p/8276648.html

楼主:
The map file contains:
● Linking summary in the map file header which lists the version of the linker, the
current date and time, and the command line that was used.
● Runtime attribute summary which lists runtime attributes.
● Placement summary which lists each section/block in address order, sorted by
placement directives.
● Initialization table layout which lists the data ranges, packing methods, and
compression ratios.
● Module summary which lists contributions from each module to the image, sorted
by directory and library.
● Entry list which lists all public and some local symbols in alphabetical order,
indicating which module they came from.
● Some of the bytes might be reported as shared.
Shared objects are functions or data objects that are shared between modules. If any
of these occur in more than one module, only one copy is retained. For example, in
some cases inline functions are not inlined, which means that they are marked as
shared, because only one instance of each function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pplication. This mechanism is also sometimes used for compiler-generated code or
data not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function or variable, and when only one
instance is required in the final application.

网友(2024-10-16):
map文件最后,会将所有编译的文件,根据文件当前所属文件夹进行分类,给出当前文件所对应的文件夹下,所有文件编译生产的代码所占用的资源量,程序员可以根据哪个文件夹下文件消耗的资源多,来合理裁剪自己的程序。这个数字其实就是给不同的文件夹给的一个标签,你工程里面,程序文件处于多少个文件,就有多少个文件编号

网友:
学习了,有相关文档描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