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H743驱动AD7616 信号采集就是1路数据呢?

楼主(2022-03-21):
首先说电路原理没有问题,驱动也没有问题 但是个别电路板
AD只能采集一个通道的数值怎么回事,测得关键电压信号都正常,只有BUSY信号不正常。
正常电路板ADC_CONVST转换信号变高时候,BUSY 电平信号持续15us
不正常的BUSY才有0.5us 哪里错了吗

网友:
busy怎么产生的?从描述上看,感觉大概率是软件的bug

网友A:
可以考虑笨办法,将不正常板子的器件逐步换成正常板子的上的相关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笨办法,将不正常板子的器件逐步换成正常板子的上的相关器件。

AD外围的元件用正常的板子都换过了还是不行的,总线读写的数据的数据都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外围的元件用正常的板子都换过了还是不行的,总线读写的数据的数据都是错误的。

AD7606交换测试了没,特别是重新焊接下7606。 感觉硬件或者焊接问题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606交换测试了没,特别是重新焊接下7606。 感觉硬件或者焊接问题居多。

FMC总线数据不对,是STM32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MC总线数据不对,是STM32坏了

好的,最终锁定是STM32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最终锁定是STM32问题了?

换个单片机 stm32H743就好了, 请教下版主,手里还有一个STMH743II 在MDK环境下烧写程序正常,但是一bin文件升级单片就就不运行了(其他单片机都正常)是单片坏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单片机 stm32H743就好了, 请教下版主,手里还有一个STMH743II 在MDK环境下烧写程序正常,但是一bin ...

意思是芯片能调试下载,就是下载后程序不正常执行?

那有可能芯片有些功能引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芯片能调试下载,就是下载后程序不正常执行?

那有可能芯片有些功能引脚出问题了。

对,那是芯片坏了还是电路外围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那是芯片坏了还是电路外围出问题了?

替换硬件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