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使用IMAGE_SetBitmap的问题

楼主(2022-03-22):
请教一下硬汉哥,我在对话框内添加了一个IMAGE控件用来绘制图标,而且创建了一个定时器会周期2s使当前窗口无效(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我原本想达到的效果是模拟蓝牙连接状态,当蓝牙连上时就有一个图标,当蓝牙断开连接的时候,就把这个图标所在区域清除,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使用这个控件的时候,蓝牙连接上的状态没有问题,图标会一直显示,但是当断开连接后,图标就是短暂地被清掉,但是下一个2s,这个图标又显示出来,但是我调试的时候打印,短暂清掉代表能够进入我的清除区域那一句,但是又复现,程序其实是没有再进到我判断蓝牙连上的语句当中,但是图标就是出现了,麻烦硬汉哥帮我分析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附上我这一部分代码

楼主:
后面我把IMAGE_SetBitmap换成了GUI_DrawBitmap,能够解决断开连接后图标复现的问题,但这样就又出现一个问题,当我蓝牙连接上后,2s后图标会被清掉,因为我在WM_PAINT这个case下加了蓝牙连接情况的判断,目的是为了避免每次过两秒都会对显存写一下,占用外设资源

楼主:
后面我将IMAGE_SetBitmap换成了GUI_DrawBitmap,没有使用控件的方式,能够解决蓝牙连上断开后,图标仍然存在的情况,但是用GUI_DrawBitmap这个函数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蓝牙连上后,图标能够显示出来,但是2s后,因为我定时2s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函数,会把我的蓝牙图标刷掉,我又不想每2s都对显存进行操作,这样会消耗外设资源

网友:
简单省事些。直接全部在定时器WM_TIMER消息里面出来就行,采用此贴的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