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帖】GD32F103VET6内部FLASH操作

楼主(2022-03-22):
我现在的项目原来是用stm32f103vet6的,其中有一部分代码是用来保存用户的配置信息到内部FLASH的,参考硬汉哥的“V4-009内部FLASH读写例程”做的,在stm32上使用一直没问题;去年底缺货后换成了GD32F103VET6,供应商说是可以直接下载使用的,当时测试的时候是用JLINK下载的,操作内部FLASH那部分也没任何问题,最近这个项目接近量产了,生产同事拿去用串口ISP下载程序后发现不太正常,我测试后发现是系统开机初始化过程中初始化设备信息时使用了操作内部FLASH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全片擦除;后来照着这个帖子的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53&highlight=gd32教程改了相关配置后发现还是不行,特来求助截图如下,如果该程序使用串口ISP下载,该程序运行到此处保存数据到flash时就会将整个flash给擦除掉;如果使用JLINK下载则是正常的,大伙儿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嘛

网友A:
你现在的擦写操作是不是用的ST103去操作的GD103,有必要看下GD103的Flash手册,应该有略微区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擦写操作是不是用的ST103去操作的GD103,有必要看下GD103的Flash手册,应该有略微区别的地方。

是的  用操作f103的方式操作的GD103   后来查资料说是要用GD32的串口下载工具  我试了一下下载进去没问题,暂时先这样  以后有空了再把库函数换GD32的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用操作f103的方式操作的GD103   后来查资料说是要用GD32的串口下载工具  我试了一下下载进去没问题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