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空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22-03-22):
如上图,我想定义这个宏为空

#define ATTR_PRINTF((one_based_format_index), (first_arg))
int my_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ATTR_PRINTF(1, 2);

为什么这样不行呢,提示的错误类型也挺奇怪。

楼主:
#define ATTR_PRINTF(one_based_format_index, first_arg) 去掉宏参数的括号就可以。。

网友A:
楼主这个本意是要实现什么功能,my_printf重定向prin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本意是要实现什么功能,my_printf重定向printf?

#ifdef __GNUC__
# define ATTR_PRINTF(one_based_format_index, first_arg) \
__attribute__((format(__printf__, (one_based_format_index), (first_arg))))
# define ATTR_VPRINTF(one_based_format_index) ATTR_PRINTF((one_based_format_index), 0)
#else
# define ATTR_PRINTF((one_based_format_index), (first_arg))
# define ATTR_VPRINTF(one_based_format_index)
#endif

如上代码,这个实际上是实现编译检查自定义printf的格式。在MDK上AC5 因为不满足条件,所以应该定义为空的宏,实际测试上述代码编译有问题,参数空宏定义的话不能嵌套括号。
ATTR_PRINTF(one_based_format_index, first_arg)

改成上面这样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w_shl_code=c,true]#ifdef __GNUC__
# define ATTR_PRINTF(one_based_format_index, first_arg) \
__ ...

好的,楼主的意思是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楼主的意思是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的,就是去掉空宏中嵌套的括号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是语法规定还是怎么着,带参空宏定义就不能用括号嵌套嘛?我也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上面只是我实验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