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移植GUIX时怎么竖屏显示?

楼主(2022-03-22):
默认程序好像是横屏显示,请问竖屏显示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
使用竖屏的显示驱动,GUIX Studio 配置Rotation:CW。

网友A:
GUIX Studio当前提供的选择方案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 Studio当前提供的选择方案不好用。

设置完生成的代码,没有旋转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