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通用RTOS接口

楼主(2022-03-23):
安富莱教程提到CMSIS RTOS V2是一个通用RTOS接口,对应的是这个头文件cmsis_os2.h,但是这个头文件是勾选这里得到
请问这个通用RTOS api接口怎么衔接其它RTOS?

网友:
再安装个FreeRTOS的软件包,就可以做对比了。

网友:
需要对应RTOS的适配层代码,针对freeRTOS的,Keil已经做好了,用现成的。如果uC/OS和rt-thread要用,就得自己移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