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测量转速!!!!

楼主(2022-03-23):
在此向大佬儿们请教一个问题:
我想达到的目的是,测量转速同时采集转速信号,但是需要有转速的上升沿信号以后ADC再进行采样,不知怎样实现呢?
我的想法是,输入捕获上升沿然后进入中断触发ADC采样,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必须输入捕获和ADC采样是同一个引脚,因为转速信号只能输入一个引脚,既要捕捉到上升沿触发,还要采集转速信号,
这就矛盾了,因为同一个引脚既要配置定时器输入捕获,又要配置模拟输入,这是冲突的吧?

网友A:
内部ADC可以使用GPIO触发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ADC可以使用GPIO触发转换。

那采样频率无法靠定时器来设定了吧?

网友A:
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使用ADC的模拟看门狗功能,这样就是省掉了定时器捕获或者外部GPIO触发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使用ADC的模拟看门狗功能,这样就是省掉了定时器捕获或者外部GPIO触发参与。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回答,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