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 9.20.4下载程序不运行,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23):
各位,我用9.20.4下载程序后,在jlink下debug运行没有问题,但是退出debug或者掉电重启,CPU就是不运行,不知道怎么解决?用8.x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半主模式问题。

IAR9.X printf串口底层重定向方法,否则提示Linker Error: "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542&fromuid=58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eric2013!

网友(2023-10-07):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eric2013!

楼主好,我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eric2013!

楼主,我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我二楼贴的那个,你可以把你程序里面涉及到C库API调用的地方都注释掉,特别是printf,看看正常了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二楼贴的那个,你可以把你程序里面涉及到C库API调用的地方都注释掉,特别是printf,看看正常了不。

您好,我看了您的原贴,复制过去后也是提示COM1未定义,您在下面回复说换成自己的函数,这个函数是要换成什么呢?新手入门还望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看了您的原贴,复制过去后也是提示COM1未定义,您在下面回复说换成自己的函数,这个函数是要换成 ...

先不添加那个函数,那个是我们开发板做的API。

你可以把你程序里面涉及到C库API调用的地方都注释掉,特别是printf,看看工程正常了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不添加那个函数,那个是我们开发板做的API。

你可以把你程序里面涉及到C库API调用的地方都注释掉, ...

按照您说的,我注释掉printf之后,确实可以上电后运行,复位键也正常了,问题解决。
但这样子是不是之后就不能使用printf输出到串口了呢?(因为之前写的是按照正点原子的例程的,用的是print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您说的,我注释掉printf之后,确实可以上电后运行,复位键也正常了,问题解决。
但这样子是不是之后 ...

可以的,然后前面的帖子说明,将我们那个COM串口输出API换成你自己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然后前面的帖子说明,将我们那个COM串口输出API换成你自己的即可。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