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模拟量输入信号ADC采样再滤波之后输出信号峰值个数

楼主(2022-03-23):
目前想用开发版做一个用音频分析冲击频率的项目,音频传感器接收信号模拟量输出到开发版,开发版用ADC采样转换为数字信号后,对数字信号做滤波处理,之后再检测每秒钟波形的峰值并输出每秒的峰值个数。现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在不考虑数据精确与否的情况下这个想法用STM32F429开发版可以行得通吗?
现在用论坛中自适应滤波算法很难把噪声去除,更复杂的滤波算法STM32F429开发版可以实时处理吗?

网友A:
滤波算法对性能要求很低,而且你这个还是音频,速度都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算法对性能要求很低,而且你这个还是音频,速度都很慢。

先不说效果  实时滤波不容易是现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说效果  实时滤波不容易是现实吗?

比较简单,我这里做的各种滤波,都做支持了实时处理。
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这种需求。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我这里做的各种滤波,都做支持了实时处理。
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这种需求。

好的 谢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我这里做的各种滤波,都做支持了实时处理。
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这种需求。

这个实时滤波可以处理8k/s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实时滤波可以处理8k/s的数据吗?

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