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atlab有个巨坑,安装路径不能有空格的问题,有空格后,后期各种杂七杂八的问题蹦出来

楼主(2022-03-24):
这东西搞的真闹心。

楼主:
狠狠心,明天重新安装下试试。

楼主:
趁着中午时间,果断重新安装了。

网友A:
谢谢分享,好多软件都有这个bug,不知道是不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好多软件都有这个bug,不知道是不是bug

我认为就是个bug,太坑人,一般我们使用都是默认安装到 Promgrams Files文件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就是个bug,太坑人,一般我们使用都是默认安装到 Promgrams Files文件夹。

如果是英文操作系统,不知道是不是允许有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英文操作系统,不知道是不是允许有空格

一样,国外用户一样入坑。

网友B:
刚装好,要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装好,要重装了

这个坑我折腾了一天,起初还抱有幻想通过其他方法解决,后来发现太折磨人,干脆重装了。

网友C:
我安装stm32插件的时候,验证cubemx时提示我当前安装的版本太新,点下一步,安装器件的支持库,可以下载,但解压的时候就提示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stm32插件的时候,验证cubemx时提示我当前安装的版本太新,点下一步,安装器件的支持库,可以下载, ...

我的CubeMX安装的是6.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CubeMX安装的是6.5.0

我的也是,验证的时候提示太新,点下一步,就会安装器件支持包,解压的时候提示错误,而且下载的器件支持包也不是最新的,这个没法指定器件支持包的位置吗?因为我在cubemx里已经安装了最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验证的时候提示太新,点下一步,就会安装器件支持包,解压的时候提示错误,而且下载的器件支持 ...

我的都是最新版,正常。

网友:
完犊子了,我刚刚就默认装在系统路径下了

网友:
R2018a_win64_dvd1、R2018a_win64_dvd2分别解压缩在2个文件夹里,再点击setup.exe安装了1小时报错了。
我尝试放一个文件夹里,但都有archives文件夹。

网友:
改安装目录了,C:\ProgramFiles,去掉了空格。

网友:
我装的2021b,没出这个问题

网友D:
R2019b放默认路径带空格(C:\Program Files)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019b放默认路径带空格(C:\Program Files)没问题

看来新版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