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DRAM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2-03-24):
自己做的板子带RGB屏幕遇到异常花屏、死机问题,尝试了各种办法,软硬件都排除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怀疑硬件可靠性问题。查了资料参考别的板子发现有的SDRAM信号线串了电阻有的确又没串,没串的是靠做PCB布线的时候已经做了阻抗匹配?

另外据我了解布线的时候使用JLC提供的阻抗神器软件事先计算好线宽线距,下单做PCB时候选好对应的堆叠材料及方式就可以做阻抗板了?将来阻抗匹配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再串电阻了?
我的板子目前没有做阻抗匹配,也没有串电阻,准备再画一版。

网友A:
嘉立创的阻抗模版可能不准确,因为板子每次层压的时候参数会有细微的变化,一般每次都要细微调整线宽。其次,现在要求做阻抗控制都要做阻抗报告的,没有阻抗报告,阻抗控制是没有保证的。嘉立创这种快板的确是方便,但是大批量生产还是选择大厂的的吧,量上去也没有多大的来去,就是开工费贵了一点。
关于串接电阻问题,串接电阻的本意是减小由于阻抗不匹配而引起的信号过冲或者信号反射,串接的电阻一般在25欧姆到50欧姆之间。串接电组也是为了让你在阻抗控制失效的情况的另外一种反制信号反射和过冲的手段。如果你的阻抗控制做的很好可以不用串接电阻,如果你的阻抗控制没有做好,比如信号跨平面、串扰等,可以根据你的信号质量调整串接电阻的值来提高信号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的阻抗模版可能不准确,因为板子每次层压的时候参数会有细微的变化,一般每次都要细微调整线宽。其次 ...

我看网上卖的开发板基本都没有串电阻,难道他们pcb布线都已经做了阻抗匹配?

ST官方的开发板我看F4系列的discovery板子没有串电阻,H7系列的开发板我看串了电阻,难道是因为H7 SDRAM时钟跑的频率比F4系列跑的高的原因吗?

网友:
以前我做过一版SDRAM,没有做阻抗匹配,只做了等长处理,后续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我记得当时跑的是96MHz,没有跑太高。

网友B:
429  SDRAM 和 LCD 都只做了等长(4层板),没做阻抗匹配和串电阻
已过4级EMC(含E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9  SDRAM 和 LCD 都只做了等长(4层板),没做阻抗匹配和串电阻
已过4级EMC(含EMI)

SDCLK可以跑到100MHz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DCLK可以跑到100MHz吗

主频 168M,SDCLK为2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频 168M,SDCLK为2分频

SDCLK实际为168MHz /2=84M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