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 cubmax移植AD7606问题

楼主(2022-03-24):
用cubemax生成的程序,移植AD7606程序数据一直错乱,请问是哪里移植错误了吗

楼主:
这里是附件

main.c

ad7606.c

ad7606.h

STM32F429.ioc

网友A:
方便的话,先发下你的原理图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先发下你的原理图接线。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A:
你实际操作的FMC地址配置的多少,你二楼发的程序里面没有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际操作的FMC地址配置的多少,你二楼发的程序里面没有给出。

我放在AD7606.h里面了,#define AD7606_RESULT()        *(__IO uint16_t *)0x6C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际操作的FMC地址配置的多少,你二楼发的程序里面没有给出。

硬汉哥,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吗,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吗,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看你的工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你再查查。

网友(2022-11-03):
大佬解决了没

网友:
方便的话,分享下你的问题现象,原理图接线部分和软件工程代码到百度云,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