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PWM输入模式进行输入捕获!!!

楼主(2022-03-24):
请教各位大佬儿们,
有个很怪的现象,我在做输入捕获功能,普通的输入捕获和PWM输入模式都试过了,会出现一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测量出来的频率值不稳定,会变化,但是变化的数里有一个是正确的,我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测量的,就是有的时候值是对的,但会变化,
我用ADC采集信号发生器的方波,是完美的方波,但是我把信号发生器的正极同时接到输入捕获的引脚和ADC采集的引脚,这时候就出现问题,ADC采集的方波偶尔不是均匀的,所以输入捕获的值不稳定,所以我感觉用信号发生器接到输入捕获的引脚,方波偶尔不均匀,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
刚刚试了试直接用pwm输出方波,然后再去捕获,结果是非常对的。
为什么接信号发生器就会产生问题呢?

楼主:
还有想要请教大家一下,输入捕获只知道捕获上升沿,那如果实际工况接入转速信号,实际的转速信号肯定不是完美的方波吧,比如有个毛刺什么的,岂不是会误捕获?而且也不知道输入捕获的上升沿电压范围。
那测量转速信号最好的方式是输入捕获吗?
如果不是,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试直接用pwm输出方波,然后再去捕获,结果是非常对的。
为什么接信号发生器就会产生问题呢?

你的信号发生器是不是输出负压了,信号发生器默认输出是正负电压波形,你要配置下直流偏置。
这种情况基本可以说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问题或者你的采集测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是不是输出负压了,信号发生器默认输出是正负电压波形,你要配置下直流偏置。
这种情况基 ...

没有输出负压的,信号发生器设置方波峰值1V-2.5V,ADC采集波形都是没问题的,
就是想不明白的地方是,信号发生器单独采集波形,波形是完美的,但是ADC引脚和输入捕获引脚一起夹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入端,就会出现上面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