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请教硬汉哥,lwip做server端有没有函数可以直接查询连接的client的个数?

楼主(2022-03-25):
请教硬汉哥,lwip做server端有没有函数可以直接查询连接的client的个数?

网友:
应该有吧,找下,我没有关注过。没有的话,就手动变量记录下,也比较方便。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100个NetX服务器管理。

ThreadX NetXDUO作为服务器接收100个客户端测试成功,分享工程和测试效果(2022-01-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613&fromuid=58

楼主:
好的 谢谢 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