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求指点,想用外部qspi的flsh作为显存,有可行性么?

楼主(2022-03-25):
     使用的STM32H750VBT6,使用了tlcd,现在没有外部的显存借口了,内部的axi的显存不够用,想用qspi上的flash作为显存使用。想问一下,有方案么?大体指出一个可行的方向就行,,,,

网友:
这显然不可以吧。

网友:
显然是不可行的

网友:
不可行,有几个问题:
1.擦写次数不够,很快会被写报废
2.擦除的最小颗粒是512个字节,无法实现按字节修改,无法进行多个图层之类的操作

你应该挂SDRAM来做显存,这才是正道

网友:
看了下手册,支持这种方式,但是,你只显示静态内容?

网友:
不写数据,可以做读显存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的解答,我还是回去接着修改吧

网友:
想到一种方案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如果用的是4线的qspi flash,那就还剩一个bank,应该可以接一个qspi接口的psram然后用内存映射模式访问psram,这样应该可以当做显存,
不过我忘记h7的qspi内存映射模式能不能写了,如果不能写的话就没法用

网友(2023-03-03):
内存隐射不能写

网友:
1.FLASH擦写次数有限,不能byte操作,要读出来一个page然后修改后在擦除对应区域写进去。
2.qspi接口的内存映射只能读取不能写入,一写就hardfault,只有OSPI接口的芯片可以。
3.OSPI接口的芯片我用L562试过,接PSRAM(QSPI型) LY68L6400SLIT 没问题,但是速度感人。其次我用H7B0的OSPI接Hyram(8位)(S27KL0641)也是可以的,但是受限于接口速率,我这头最多测试到86MHz就会出现问题。带800*480 的屏还是有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