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DM9000驱动移植的问题

楼主(2022-03-25):
在参考硬汉的DM9000驱动,做移植,发现驱动上DM9000是用32位模式,为了兼容SDRAM嘛?

static void DM9K_FSMCConfig(void)
{
    SRAM_HandleTypeDef hsram = {0};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SRAM_Timing = {0};

	hsram.Instance  = FMC_NORSRAM_DEVICE;
	hsram.Extended  = 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FMC使用的HCLK3,主频200MHz,1个FMC时钟周期就是5ns */
	SRAM_Timing.AddressSetupTime       = 4;  /* 4*5ns=20ns,地址建立时间,范围0 -15个FMC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AddressHoldTime        = 1;  /* 地址保持时间,配置为模式A时,用不到此参数 范围1 -15个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DataSetupTime          = 2;  /* 2*5ns=10ns,数据保持时间,范围1 -255个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 15*5n=75ns, 两个连续数据之间的间隔, 范围0 -15个FMC时钟周期个数*/
	SRAM_Timing.CLKDivision            = 2;  /*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
	SRAM_Timing.DataLatency            = 2;  /*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
	SRAM_Timing.AccessMode             = FMC_ACCESS_MODE_A; /* 配置为模式A */

	hsram.Init.NSBank             = FMC_NORSRAM_BANK1;
	hsram.Init.DataAddressMux     = F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hsram.Init.MemoryType         = FMC_MEMORY_TYPE_SRAM;
	hsram.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32;	/* 32位总线宽度,DM9000实际上是16位的数据线此处是为了兼容SDRAM的数据格式?*/
	hsram.Init.BurstAccessMode    = F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Init.WaitSignalActive   = F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sram.Init.WriteOperation     = F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hsram.Init.WaitSignal         = FMC_WAIT_SIGNAL_DISABLE;
	hsram.Init.ExtendedMode       = F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hsram.Init.AsynchronousWait   = F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sram.Init.WriteBurst         = FMC_WRITE_BURST_DISABLE;
	hsram.Init.ContinuousClock    = F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ONLY;

	/* 初始化SRAM控制器 */
	if (HAL_SRAM_Init(&hsram, &SRAM_Timing, &SRAM_Timing)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网友:
32bit扩展IO也在这里,方便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