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双DM9000对接CMSIS-Driver的问题

楼主(2022-03-25):
项目需要三个网口,准备其中两个使用FMC来驱动DM9000来实现,参照硬汉的DM9000驱动进行移植,移植到CMSIS-Driver时发现,对应CMSIS-Driver层的接口是一个控制块,此控制块全部都是函数接口,没有变量来传递上下文信息,这样就无法区分是那个DM9000,莫非两个DM9000要独立封装所有的接口函数?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
\brief Access structure of the Ethernet MAC Driver
*/
typedef struct _ARM_DRIVER_ETH_MAC {
  ARM_DRIVER_VERSION       (*GetVersion)      (void);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GetVersion : Get driver version.
  ARM_ETH_MAC_CAPABILITIES (*GetCapabilities) (void);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GetCapabilities : Get driver capabilities.
  int32_t                  (*Initialize)      (ARM_ETH_MAC_SignalEvent_t cb_event);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Initialize : Initialize Ethernet MAC Device.
  int32_t                  (*Uninitialize)    (void);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Uninitialize : De-initialize Ethernet MAC Device.
  int32_t                  (*PowerControl)    (ARM_POWER_STATE state);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PowerControl : Control Ethernet MAC Device Power.
  int32_t                  (*GetMacAddress)   (      ARM_ETH_MAC_ADDR *ptr_addr);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GetMacAddress : Get Ethernet MAC Address.
  int32_t                  (*SetMacAddress)   (const ARM_ETH_MAC_ADDR *ptr_addr);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SetMacAddress : Set Ethernet MAC Address.
  int32_t                  (*SetAddressFilter)(const ARM_ETH_MAC_ADDR *ptr_addr, uint32_t num_addr);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SetAddressFilter : Configure Address Filter.
  int32_t                  (*SendFrame)       (const uint8_t *frame, uint32_t len, uint32_t flags);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SendFrame : Send Ethernet frame.
  int32_t                  (*ReadFrame)       (      uint8_t *frame, uint32_t len);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ReadFrame : Read data of received Ethernet frame.
  uint32_t                 (*GetRxFrameSize)  (void);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GetRxFrameSize : Get size of received Ethernet frame.
  int32_t                  (*GetRxFrameTime)  (ARM_ETH_MAC_TIME *time);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GetRxFrameTime : Get time of received Ethernet frame.
  int32_t                  (*GetTxFrameTime)  (ARM_ETH_MAC_TIME *time);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GetTxFrameTime : Get time of transmitted Ethernet frame.
  int32_t                  (*ControlTimer)    (uint32_t control, ARM_ETH_MAC_TIME *time);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ControlTimer : Control Precision Timer.
  int32_t                  (*Control)         (uint32_t control, uint32_t arg);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Control : Control Ethernet Interface.
  int32_t                  (*PHY_Read)        (uint8_t phy_addr, uint8_t reg_addr, uint16_t *data);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PHY_Read : Read Ethernet PHY Register through Management Interface.
  int32_t                  (*PHY_Write)       (uint8_t phy_addr, uint8_t reg_addr, uint16_t  data);  ///<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PHY_Write : Write Ethernet PHY Register through Management Interface.
} const ARM_DRIVER_ETH_MAC;

网友:
读ID正常没。

楼主:
我主要关心倒不是底层驱动能不能调通,主要是想问问双DM9000怎么对接快捷的对接CMSIS-Dri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关心倒不是底层驱动能不能调通,主要是想问问双DM9000怎么对接快捷的对接CMSIS-Driver

可以的,串口那个CMSIS-Driver就是10来个串口,这里的DM9000也应该采用类似的方式。

网友A:
楼主多个网口搞定了没?我这边也有个项目,用的2颗dm9000同时挂载在FSMC上,现在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后(十几个小时左右)就无法ping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个网口搞定了没?我这边也有个项目,用的2颗dm9000同时挂载在FSMC上,现在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后(十几个 ...

程序初步写完还没有详细测试,主要是板子没画出来,飞线测试信号质量太差,稳定性完全不敢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初步写完还没有详细测试,主要是板子没画出来,飞线测试信号质量太差,稳定性完全不敢确定

我现在测试了60H,总有少量数据丢失或者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测试了60H,总有少量数据丢失或者错误的

方便的话,分享下你的设计情况,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