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H7-TOOL RTT

楼主(2022-03-26):
启动H7TOOL RTT 提示如下错误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的意思是没有搜索到RTT块,也就是没有检索到你目标版里面的RTT RAM块。

看下你的工程正常移植RTT目标板代码没,如果正常移植了,经过各种尝试还行不是,加我qq:512464265, 我帮你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