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选项字节配置函数HAL_FLASHEx_OBProgram使用

楼主(2022-03-28):
简单做个读保护。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FLASH_OBInitStruct = {0};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FLASH_OBInitStruc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FLASH_OBInitStruct.RDPLevel=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Ex_OBProgram(&FLASH_OBInitStruct);
HAL_FLASH_OB_Launch();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网友A:
这个怎么用呢? 放在main函数中的话,每次上电都擦除写入一次ob的地址吗?
有没有办法,识别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写入o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用呢? 放在main函数中的话,每次上电都擦除写入一次ob的地址吗?
有没有办法,识别一下,再决定 ...

就是程序里面自己控制读写保护的,有些用户是这么玩的。

网友A:
今天复制粘贴这个代码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FLASH_OBInitStruc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FLASH_OBInitStruct.BORLevel = OB_RDP_LEVEL_1;    //这个成员变量是不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复制粘贴这个代码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FLASH_OBInitStruc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我修改后,增加先判断读保护,避免每次启动都反复写选项字节。

    //2022-4-22 内部设置读保护。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FLASH_OBInitStruct = {0};

    HAL_FLASHEx_OBGetConfig(&FLASH_OBInitStruct);  //读取选项字节。

    if(FLASH_OBInitStruct.RDPLevel!=OB_RDP_LEVEL_1) //如果不是读保护1
    {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FLASH_OBInitStruc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FLASH_OBInitStruc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这里已经修正
      HAL_FLASHEx_OBProgram(&FLASH_OBInitStruct);
      HAL_FLASH_OB_Launch();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end 内部设置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复制粘贴这个代码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FLASH_OBInitStruc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没错,我这个就是工程代码里面的,估计我们的HAL库版本不同,ST就喜欢搞这种骚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我这个就是工程代码里面的,估计我们的HAL库版本不同,ST就喜欢搞这种骚操作。

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是个错误。
试验了一下,这个代码写BORLevel居然可以实现读保护1。它不过是偶然了。
原因是,FLASH_OBInitStruct默认初始化为0,BORLevel虽然写了个寂寞(实际也没有执行BOR),但是RDPLevel确实默认的0值,被写了进去。然后就正好实现了读保护1。RDPLevel比较特殊,值AA代表无保护,CC代表保护2,其他值代表保护1.

如果考虑常规操作,我们是先使用HAL_FLASHEx_OBGetConfig()读取了默认的选项字节,得到RDPLevel的值AA,再使用了这个错误的代码,RDPLevel的值不会变化,就无法正确实现读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是个错误。
试验了一下,这个代码写BORLevel居然可以实现读保护1。它不过是偶然了。
...

不好意思,我没有仔细看你的回复就回复了,这个地方确实错了。

BORLevel 对应的参数成员:

#define OB_BOR_LEVEL3          ((uint8_t)0x00)  /*!< Supply voltage ranges from 2.70 to 3.60 V */
#define OB_BOR_LEVEL2          ((uint8_t)0x04)  /*!< Supply voltage ranges from 2.40 to 2.70 V */
#define OB_BOR_LEVEL1          ((uint8_t)0x08)  /*!< Supply voltage ranges from 2.10 to 2.40 V */
#define OB_BOR_OFF             ((uint8_t)0x0C)  /*!< Supply voltage ranges from 1.62 to 2.10 V */

RDR才是读保护设置,参数成员:

/** @defgroup FLASHEx_Option_Bytes_Read_Protection FLASH Option Bytes Read Protection
  * @{
  */
#define OB_RDP_LEVEL_0   ((uint8_t)0xAA)
#define OB_RDP_LEVEL_1   ((uint8_t)0x55)
#define OB_RDP_LEVEL_2   ((uint8_t)0xCC) /*!< Warning: When enabling read protection level 2
                                              it s no more possible to go back to level 1 or 0 */

楼主:
楼主位已经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