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的DMA传输数量

楼主(2022-03-28):
各位大佬,DMA的传输数量单位是什么,看手册是字节,但是配置成字节数量好像不对。
使用DMA读取ADC,12通道数据,12位ADC。传输数量设置为24结果有时候不对,有时候对的,配置成12就对了。

网友A:
是你配置的DMA位宽,通用DMA的数据位宽可以是字节,半字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配置的DMA位宽,通用DMA的数据位宽可以是字节,半字和字。

手册也只有描述寄存器的地方说是字节,看其他地方描述应该就是硬汉说的这个,实际这样配置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B:
F1手册写的有点不准确,不过对于读了正文的影响不大:
Once the channel is enabled, this register is read-only, indicating the
remaining bytes to be transmitted.

后来的系列改了,更精准:
It is decremented after each single DMA ‘read followed by write’ transfer, indicating
the remaining amount of data items to trans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手册写的有点不准确,不过对于读了正文的影响不大:

后来的系列改了,更精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