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使用tx_thread_sleep()延迟的时间略短于理论值?

楼主(2022-03-28):
设置SYSTEM_CLOCK      EQU   216000000SYSTICK_CYCLES    EQU   ((SYSTEM_CLOCK / 1000) -1)
按理来说,tx_thread_sleep(1)的延迟时间应该是1ms,实际测得的时间约为140us;
tx_thread_sleep(2)测得的时间约为1045us;
tx_thread_sleep(3)测得的时间约为2046us;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比如你设置1ms延迟的时候,此时系统时间是11.90ms,系统还差0.1ms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比如你设置1ms延迟的时候,此时系统时间是11.90ms,系统还差0.1ms就到了。

但是每次测量出来的时间都是这样的,按理来说应该会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每次测量出来的时间都是这样的,按理来说应该会变化的

换几个复杂点的工程都测测,会有不同的效果展示。

网友B(2025-01-06):
我遇到个更奇葩的,按理来说tx_thread_sleep(1000);是一秒,但是实际上远远大于1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个更奇葩的,按理来说tx_thread_sleep(1000);是一秒,但是实际上远远大于1秒

仅开一个任务试试,且不开系统以外的任何其它中断

看看正常不,远大于1s是不正常的。

网友:
我找到问题了,硬汉哥,原来是我时钟配错了,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