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使用j-link 在查看变量 live watch的问题

楼主(2022-03-28):
使用的iar8.5版本,然后使用j-link在线调试,按照手册在工程里周期性的调用“JLINKDCC_Process”这个函数,
才能在线查实时查看变量!

但是只是有时候可以,大多数的时候不行,直接显示<unavailable>,有时候重复复位运行就可能可行

请问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显示这个应该是被优化掉了,或者IAR优化等级设置问题。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没用过Cortex-M以外的核,没经验,看文件是说得挺明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这个应该是被优化掉了,或者IAR优化等级设置问题。

优化等级设置过了,今天试了一下,需要按照最后一句设置一下超时时间,默认的超时时间时100ms,把超时时间设置大一些好像就又可以了

网友B(2023-05-26):
引用 楼主:
优化等级设置过了,今天试了一下,需要按照最后一句设置一下超时时间,默认的超时时间时100ms,把超时时 ...

请问超时时间再哪里设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超时时间再哪里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