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添加图片到工程,但是GUIX Studio没有使用,想让图片也生成数据的办法

楼主(2022-03-29):
(图片)

网友A:
貌似这个方法在最终产品是应该是比较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方法在最终产品是应该是比较有用的

其实这个就类似独立的小软件转换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就类似独立的小软件转换生成

生成的这个数据能否搞到外部 的 flash 里面啊,到时搞个指针或者地址什么的 非给相关的入口函数 是否可行 ??

网友(2022-04-28):
这个图片是屏幕RGB565的格式的还是电脑ARGB88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