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B0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是0x1FF0A000,官方AN2606手册没给

楼主(2022-03-29):
这个群友咨询到的,AN2606当前版本里面没有给:

实际测试也是正常的,可以读取。

网友(2022-07-04):
大佬,这个跳转程序是不是跟例程743的跳转一样?

网友:
大佬,呢这个BootLoader地址是0x1FF0A000,呢我设置Boot_ADDR寄存器地址只能设置高4位?也就是只能设置0x1FF0,呢这不是跳不到系统BootLoader了?

网友:
你这个读芯片是通过那个外设读的?

网友A:
直接跳转过去的?我跳转过去后,发CAN帧还是没有任何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跳转过去的?我跳转过去后,发CAN帧还是没有任何回复

这个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