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个分段加载问题

楼主(2022-03-30):
我对官方例程《V7-058_内部TCM,SRAM和外部SDRAM等六块内存的超方便使用方式》中main.c文件中分段加载方式按V6编译器要求做了如下更改并移植到V6编译器,sct文件未做更改

/* MDK ----------------------------------------------*/
#elif defined ( __CC_ARM )

/* 定义在512KB AXI SRAM里面的变量 */
__attribute__((section (".bss.RAM_D1"))) uint32_t AXISRAMBuf[10];
__attribute__((section (".bss.RAM_D1"))) uint16_t AXISRAMCount;

/* 定义在128KB SRAM1(0x30000000) + 128KB SRAM2(0x30020000) + 32KB SRAM3(0x30040000)里面的变量 */
__attribute__((section (".bss.RAM_D2"))) uint32_t D2SRAMBuf[10];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2"))) uint16_t D2SRAMount = 1000;

/* 定义在64KB SRAM4(0x38000000)里面的变量 */
__attribute__((section (".bss.RAM_D3"))) uint32_t D3SRAMBuf[10];
__attribute__((section (".bss..RAM_D3"))) uint16_t D3SRAMCount;

/* 定义在32MB SDRAM(0xC0000000)里面的变量 */
__attribute__((section (".bss.RAM_SDRAM"))) uint16_t SDRAMSRAMCount;
__attribute__((section (".bss.RAM_SDRAM"))) uint32_t SDRAMSRAMBuf[10];

结果出现两个问题:
1、D2SRAMount 的内存被分配0x24000000处,但是在进入main函数后,D2SRAMount 的值不是1000,是0,再往下运行后其值变为一个随机数
2、SDRAMSRAMCount的值并没有加载到SDRAM存储器内,直接加载到0x2000 0000段内,即默认的SRAM内,如果改为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SDRAM"))) uint16_t SDRAMSRAMCount,则直接死在__main函数中
请教一下硬汉哥是什么原因?

网友:
1、D2域的SRAM时钟初始化没
2、option选项里面分散加载文件设置没。

楼主:
第一个问题找到了,是需要把d2域时钟开启放在_main之前,第二个问题暂时没找到,分散加载文件设置了

网友A:
周立功出了一本书,可以在群里搜一下。分散加载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出了一本书,可以在群里搜一下。分散加载文件

浏览了一遍周立功的文章,也看了下V6编译器的手册,但是也没找到确切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找到了,是需要把d2域时钟开启放在_main之前,第二个问题暂时没找到,分散加载文件设置了

可以对比参考下。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97&fromuid=58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V6编译器下,需要更改为如下:
第1个问题是因为D2SRAMount属于RW数据,需要在_main函数中将其从ROM复制到相应SRAM中,所以需要在_main函数之前打开D2域时钟才可正常复制
第2个问题是需要在代码和sct文件中均加入”.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