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如何进入仿真时不复位芯片抓bug

楼主(2022-03-30):
IAR环境下,点击Debug with Downloading可以不下载程序直接进入调试界面,但是芯片还是复位了。options-debugger去掉了Run to main,还是会复位就不好抓偶然性bug

网友A:
要使用attach模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attach模式。试试看。

感谢,真的可以,比MDK还要方便,不用设置任何东西,直接点击attach To run就直接可以调试并且不复位芯片

网友B:
说明下这是MDK/IAR/Eclipse都有的功能,IAR选项在Debugger-Download-Attach to running targ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下这是MDK/IAR/Eclipse都有的功能,IAR选项在Debugger-Download-Attach to running target

MDK没找到这个功能呢,还需要配置别的选项才可以,MDK直接选项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下这是MDK/IAR/Eclipse都有的功能,IAR选项在Debugger-Download-Attach to running target

我也没找到这个选项啊,你的IAR是什么版本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没找到这个功能呢,还需要配置别的选项才可以,MDK直接选项在哪呢

找到了  我的IAR 8.4 在project - Attach to running target

网友C(2022-05-10):
引用 网友B:
说明下这是MDK/IAR/Eclipse都有的功能,IAR选项在Debugger-Download-Attach to running target

请教MDK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MDK要怎么设置呢?

文档参见,我有几年没用MDK了: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3020/late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档参见,我有几年没用MDK了: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3020/latest

非常感谢

网友:
真有这个功能啊?之前也有这个需求还一直以为没有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