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7.X] 请教:基于TCPnet的两个H7通过网线直连,服务端和客户端是否需要注意上电顺序

楼主(2022-03-31):
基于RTX+TCPnet实现两个H7 TCP通讯,通过路由器可以正常通讯、互相收发信息;
换成网线直连后:
1. 如果服务端先上电、客户端后上电,那么客户端Tx、服务端Rx没问题;但是服务端Tx、客户端就不能接收;
2. 如果客户端先上电、服务端后上电,可以正常通讯。
请问这是我程序的问题,还是tcp通讯机制决定的呢?谢谢。

网友A:
不太正常,程序貌似有点问题,得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正常,程序貌似有点问题,得查查。

好的,我再好好排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