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7的板子usb host hid插入鼠标/键盘没有供电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31):
H7板子usb hs看原理图是直接供的5v的电压,为啥插入鼠标、键盘没有供电,插入一个4模块却可以供电?

网友A:
直接鼠标或者键盘拆看,看5V输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鼠标或者键盘拆看,看5V输出没。

直接拆开用电压表量了下,电压是有的但鼠标不亮

楼主:
看样子鼠标没有识别,没有驱动成功

网友:
回调事件看看就知道有没有连接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