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H7] 关于两块板之间程序升级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03-31):
工具:Keil工况:
       我这里有两块板,一块是电源板,一块是主控板,现在需要使用主控板通过串口通讯给电源板升级,电源板给主控板供电

目前的思路是这样:
      由于主控板RAM比较大,电源板的程序比较小,现在的是通过上位机把电源板的程序发送到主控板的建立的数组中,正确接收完毕后
      主控板通过串口把程序发送到电源板进行升级,电源板的升级需要跳转到boot程序(自己写的,不是系统boot)
     一般我们是用通过复位,但是现在如果复位了,主控板就会掉电,在RMA中的程序就会丢失
问题:
   1)然后就想到了使用程序跳转,从电源板的APP程序直接跳的电源板的Boot,  测试发现电源的确没有掉,但是串口通讯好像是断了,写的boot里的测试程序好像也没有正常运行
   2)电源板的是boot 程序前面有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等等,这个需要去掉吗?

这个是电源板boot的主函数, 其中APPLICATION_ADDRESS 为0x8006000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MX_DMA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while (BackgroudCNT++ <= 10)
    {
        /* Clean the input path */
        __HAL_UART_FLUSH_DRREGISTER(&huart2);

        // Clear ORE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2, UART_FLAG_ORE) == SET)
        {
        __HAL_UART_CLEAR_OREFLAG(&huart2);
        }

       /* Receive key */
        HAL_UART_Receive(&huart2, &BackgroudMark, 1, 500);
        HAL_Delay(10);
    }

    UpgradeMark = *(__IO uint32_t*)UpgradeAddr;

    if(BackgroudMark == '1' )
    {
         Main_Menu ();
    }
                else if(UpgradeMark == 1)
                {
                                Main_Menu ();
                }
    else
    {
                                // Disable Peripheral CLK
                                HAL_UART_MspDeInit(&huart2);
                                MX_GPIO_DeInit();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JumpTo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JumpToApplication();
    }
    /* Keep the user application running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app程序中的跳转到boot,其中BOOT_ADDRESS为0x8000000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BOOT_ADDRESS + 4);
                                JumpTo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BOOT_ADDRESS);
                                JumpToApplication();

网友A: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改一下升级流程。
1、发一个命令给主控板,让它转告电源板,要电源板复位并进入 boot。
2、复位进 boot 就会给主控板断电,进入boot 后再给 主控板上电。
3、再发程序到 主控板,主控板接收并校验完成后,发送到电源板。

这样在升级过程中主控板就不会断电了。

网友B: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如果Flash空间够的话,可以考虑电源板先把程序存到Flash其他空间,Boot时再覆盖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lash空间够的话,可以考虑电源板先把程序存到Flash其他空间,Boot时再覆盖原来的

先写到主控板的flash里面吗?

网友C: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还有个好思路,不用往boot跳转,直接设置一段代码是在RAM里面运行的,这样你想更新boot,更新app都可以。

此贴混合运行方案的配置方法学习下,然你配置一段代码在RAM跑即可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1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好思路,不用往boot跳转,直接设置一段代码是在RAM里面运行的,这样你想更新boot,更新app都可以。
...

电源板的RAM是不够的,而且目前来看主控板的flash也是不够用的
本来的想法是想通过
1)上位将电源板程序写到主控板flash中,并将电源板升级的标志位写入到flash
2)让电源板重启同时写电源板升级标志位,重启后读取标志位,进入boot
3)主控板也会重启,通过读取标志位,将电源板程序发送到电源板boot用于升级
但是现在主控板的flash不够用,这种做法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升级流程。
1、发一个命令给主控板,让它转告电源板,要电源板复位并进入 boot。
2、复位进 boot  ...

唉,目前来看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PC端的升级软件是你自己写的吗?如果是可以采用以下思路。
1.客户端增加一个连接功能。点连接后一直发送命令,等待回应。有回才可升级。
2.主控板在接到连接命令后,透传至电源板。如果主控板同样需要升级,则主控板和电源板的连接命令需区分。
3.电源板在启动时先进入boot程序。boot程序等待连接命令N秒,如果超时直接启动。boot程序接收到连接命令,应答。
4.客户端发送数据至电源板,烧写app程序。

这种方式要求先点击客户端的连接,再给板卡上电启动。这样做的好处为在升级过程中由于断电或其它意外情况导致
升级失败,还可以再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