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 C++ 编译错误

楼主(2022-03-31):
【求助贴】: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使用IAR C++编译比较复杂的类时报内部错误,如图所示

通用的代码在VS2019/2022 C++工程下是OK的。

搜索一圈,这个错误的意思是:“我是IAR C++编译,搞不定了,罢工, 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这个不清楚,没用IAR整过C++

网友A:
我们用,编译C++,没碰到过你这种问题。你的复杂类,有多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编译C++,没碰到过你这种问题。你的复杂类,有多复杂?

呃,有点复杂,用到了模板类,最后定位到一个类的内部对象的 { } 初始化,调整后就正常了。

还遇到了默认Heap开小了,静态类对象分配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