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做了个一键include当前文件目录所有C文件的批处理

楼主(2022-03-31):
readfile.bat (90 Bytes, 下载次数: 16)

@echo off
for /f "delims=" %%a in ('dir /b/a-d/oN *.*') do echo #include "%%a">>Threadx.c

效果如下:

#include "tx_block_allocate.c"
#include "tx_block_pool_cleanup.c"
#include "tx_block_pool_create.c"
#include "tx_block_pool_delete.c"
#include "tx_block_pool_info_get.c"
#include "tx_block_pool_initialize.c"
#include "tx_block_pool_performance_info_get.c"
#include "tx_block_pool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c"
#include "tx_block_pool_prioritize.c"
#include "tx_block_release.c"
#include "tx_byte_allocate.c"
#include "tx_byte_pool_cleanup.c"
#include "tx_byte_pool_create.c"
#include "tx_byte_pool_delete.c"
#include "tx_byte_pool_info_get.c"
#include "tx_byte_pool_initialize.c"
#include "tx_byte_pool_performance_info_get.c"
#include "tx_byte_pool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c"
#include "tx_byte_pool_prioritize.c"
#include "tx_byte_pool_search.c"
#include "tx_byte_release.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cleanup.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create.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delete.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get.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info_get.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initialize.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performance_info_get.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set.c"
#include "tx_event_flags_set_notify.c"
#include "tx_initialize_high_level.c"
#include "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c"
#include "tx_initialize_kernel_setup.c"
#include "tx_misra.c"
#include "tx_mutex_cleanup.c"
#include "tx_mutex_create.c"
#include "tx_mutex_delete.c"
#include "tx_mutex_get.c"
#include "tx_mutex_info_get.c"
#include "tx_mutex_initialize.c"
#include "tx_mutex_performance_info_get.c"
#include "tx_mutex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c"
#include "tx_mutex_prioritize.c"
#include "tx_mutex_priority_change.c"
#include "tx_mutex_put.c"
#include "tx_queue_cleanup.c"
#include "tx_queue_create.c"
#include "tx_queue_delete.c"
#include "tx_queue_flush.c"
#include "tx_queue_front_send.c"
#include "tx_queue_info_get.c"
#include "tx_queue_initialize.c"
#include "tx_queue_performance_info_get.c"
#include "tx_queue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c"
#include "tx_queue_prioritize.c"
#include "tx_queue_receive.c"
#include "tx_queue_send.c"
#include "tx_queue_send_notify.c"
#include "tx_semaphore_ceiling_put.c"
#include "tx_semaphore_cleanup.c"
#include "tx_semaphore_create.c"
#include "tx_semaphore_delete.c"
#include "tx_semaphore_get.c"
#include "tx_semaphore_info_get.c"
#include "tx_semaphore_initialize.c"
#include "tx_semaphore_performance_info_get.c"
#include "tx_semaphore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c"
#include "tx_semaphore_prioritize.c"
#include "tx_semaphore_put.c"
#include "tx_semaphore_put_notify.c"
#include "tx_thread_create.c"
#include "tx_thread_delete.c"
#include "tx_thread_entry_exit_notify.c"
#include "tx_thread_identify.c"
#include "tx_thread_info_get.c"
#include "tx_thread_initialize.c"
#include "tx_thread_performance_info_get.c"
#include "tx_thread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c"
#include "tx_thread_preemption_change.c"
#include "tx_thread_priority_change.c"
#include "tx_thread_relinquish.c"
#include "tx_thread_reset.c"
#include "tx_thread_resume.c"
#include "tx_thread_shell_entry.c"
#include "tx_thread_sleep.c"
#include "tx_thread_stack_analyze.c"
#include "tx_thread_stack_error_handler.c"
#include "tx_thread_stack_error_notify.c"
#include "tx_thread_suspend.c"
#include "tx_thread_system_preempt_check.c"
#include "tx_thread_system_resume.c"
#include "tx_thread_system_suspend.c"
#include "tx_thread_terminate.c"
#include "tx_thread_time_slice.c"
#include "tx_thread_time_slice_change.c"
#include "tx_thread_timeout.c"
#include "tx_thread_wait_abort.c"
#include "tx_time_get.c"
#include "tx_time_set.c"
#include "tx_timer_activate.c"
#include "tx_timer_change.c"
#include "tx_timer_create.c"
#include "tx_timer_deactivate.c"
#include "tx_timer_delete.c"
#include "tx_timer_expiration_process.c"
#include "tx_timer_info_get.c"
#include "tx_timer_initialize.c"
#include "tx_timer_performance_info_get.c"
#include "tx_timer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c"
#include "tx_timer_system_activate.c"
#include "tx_timer_system_deactivate.c"
#include "tx_timer_thread_entry.c"
#include "tx_trace_buffer_full_notify.c"
#include "tx_trace_disable.c"
#include "tx_trace_enable.c"
#include "tx_trace_event_filter.c"
#include "tx_trace_event_unfilter.c"
#include "tx_trace_initialize.c"
#include "tx_trace_interrupt_control.c"
#include "tx_trace_isr_enter_insert.c"
#include "tx_trace_isr_exit_insert.c"
#include "tx_trace_object_register.c"
#include "tx_trace_object_unregister.c"
#include "tx_trace_user_event_insert.c"
#include "txe_block_allocate.c"
#include "txe_block_pool_create.c"
#include "txe_block_pool_delete.c"
#include "txe_block_pool_info_get.c"
#include "txe_block_pool_prioritize.c"
#include "txe_block_release.c"
#include "txe_byte_allocate.c"
#include "txe_byte_pool_create.c"
#include "txe_byte_pool_delete.c"
#include "txe_byte_pool_info_get.c"
#include "txe_byte_pool_prioritize.c"
#include "txe_byte_release.c"
#include "txe_event_flags_create.c"
#include "txe_event_flags_delete.c"
#include "txe_event_flags_get.c"
#include "txe_event_flags_info_get.c"
#include "txe_event_flags_set.c"
#include "txe_event_flags_set_notify.c"
#include "txe_mutex_create.c"
#include "txe_mutex_delete.c"
#include "txe_mutex_get.c"
#include "txe_mutex_info_get.c"
#include "txe_mutex_prioritize.c"
#include "txe_mutex_put.c"
#include "txe_queue_create.c"
#include "txe_queue_delete.c"
#include "txe_queue_flush.c"
#include "txe_queue_front_send.c"
#include "txe_queue_info_get.c"
#include "txe_queue_prioritize.c"
#include "txe_queue_receive.c"
#include "txe_queue_send.c"
#include "txe_queue_send_notify.c"
#include "txe_semaphore_ceiling_put.c"
#include "txe_semaphore_create.c"
#include "txe_semaphore_delete.c"
#include "txe_semaphore_get.c"
#include "txe_semaphore_info_get.c"
#include "txe_semaphore_prioritize.c"
#include "txe_semaphore_put.c"
#include "txe_semaphore_put_notify.c"
#include "txe_thread_create.c"
#include "txe_thread_delete.c"
#include "txe_thread_entry_exit_notify.c"
#include "txe_thread_info_get.c"
#include "txe_thread_preemption_change.c"
#include "txe_thread_priority_change.c"
#include "txe_thread_relinquish.c"
#include "txe_thread_reset.c"
#include "txe_thread_resume.c"
#include "txe_thread_suspend.c"
#include "txe_thread_terminate.c"
#include "txe_thread_time_slice_change.c"
#include "txe_thread_wait_abort.c"
#include "txe_timer_activate.c"
#include "txe_timer_change.c"
#include "txe_timer_create.c"
#include "txe_timer_deactivate.c"
#include "txe_timer_delete.c"
#include "txe_timer_info_get.c"

网友A:
Include所有的.C文件,这样做的目的是?

网友B:
能否解释下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所有的.C文件,这样做的目的是?

所有C文件汇总到一起。组成一个C源文件,工程添加的时候仅添加这个C文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解释下怎么用啊?

所有C文件汇总到一起。组成一个C源文件,工程添加的时候仅添加这个C文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C文件汇总到一起。组成一个C源文件,工程添加的时候仅添加这个C文件就行。

这个操作666,但是很容易出错,初学者慎用!

这样一定要确保添加工程的时候,这些原始文件不能添加进工程一起编译链接,否则原来的C源文件和总的源文件重复编译,会导致链接时符号冲突。

这些C源文件要放在include路径,被编译器找到,但是又不能被编译和链接

网友:
Scons 这个功能做的不错,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