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尝试实现一键添加ThreadX所有C源文件,貌似不太行

楼主(2022-03-31):
通过这种方式,一键添加所有C,这样大家移植仅需添加一个C文件就可以了,貌似不太行。

头文件的包含顺序没有捋顺。

网友A:
如果这软件是国内做的,第二天睡醒应该就有这个功能了哈哈哈

网友:
usbx 可以这样添加, threadx 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软件是国内做的,第二天睡醒应该就有这个功能了哈哈哈

还真是,国外反馈个问题,麻烦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可以试试做成CMSIS-Pack的方式添加,

https://www.keil.com/pack/doc/cmsis/Pack/html/index.html

谢谢,这种的IAR和GCC相关的IDE用不了。

网友:
threadx也可以

src.c

楼主:
是用MDK测试的不,我这里提示这个,跟我昨天的一样,感觉是我这里包含路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的IAR和GCC相关的IDE用不了。

IAR支持CMSIS Manager dialog box,见下面文档的93页
https://wwwfiles.iar.com/arm/webic/doc/EWARM_IDEGuide.ENU.pdf

https://wiki.segger.com/Using_em ... 1ec887261e8714b6a26

所有基于Eclipse的IDE可以用这个官方插件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pack-eclips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MDK测试的不,我这里提示这个,跟我昨天的一样,感觉是我这里包含路径问题。

重新清理了下再编译,确实是这样,根据前缀分几个文件这样,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支持CMSIS Manager dialog box,见下面文档的93页
https://wwwfiles.iar.com/arm/webic/doc/EWARM_ID ...

谢谢,这方式不太方便,后面有时间我再研究下C文件统一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清理了下再编译,确实是这样,根据前缀分几个文件这样,可以试试。

你那边编译成功不,我这里确实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边编译成功不,我这里确实不行。

编译成库可以,但是引用库的时候,也是不行,看来是文件顺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成库可以,但是引用库的时候,也是不行,看来是文件顺序的问题了

谢谢,后面有时间了,我再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后面有时间了,我再研究下。

成功了,需要在包含的文件开头定义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后面有时间了,我再研究下。

需要在c文件中加一个宏定义
#define TX_INVOKE_INLINE_INITIALIZATION

和文件顺序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在c文件中加一个宏定义
#define TX_INVOKE_INLINE_INITIALIZATION

一会我试试。

网友:
#define TX_INVOKE_INLINE_INITIALIZATION
加在tx_port.h 或者如果用了tx_user.h,加在这两个里面也行,是因为比如
#ifdef TX_BLOCK_POOL_INIT
#define BLOCK_POOL_DECLARE
#else
#define BLOCK_POOL_DECLARE extern
#endif
BLOCK_POOL_DECLARE  ULONG                   _tx_block_pool_created_count;
这样的情况,找不到_tx_block_pool_created_count是因为是extern。
-----------------------------------------------------------------------------------------------------------
如果不定义宏,就专门再添加个文件,定义这些找不到的变量也可以(没测试)。

网友:
搬个小板凳,关注最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