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485接线问题

楼主(2022-04-01):
淘宝上面买了USB转RS485线
接到板子是锁一般的单芯线就好了吗?

网友A:
标准说法:采用24AWG双绞屏蔽线缆

网友B:
图片这种不好少了地线,共模电压会影响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说法:采用24AWG双绞屏蔽线缆

所以要特殊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这种不好少了地线,共模电压会影响接收器

找有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