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遇到一个H7 SDRAM问题

楼主(2022-04-02):
遇到一个H7 SDRAM问题,真是想不明白啥问题。自己做了一个板子STM32H743IBK外接16bit SDRAM接到FMC_SDRAM_BANK2上。用V7板子bsp_fmc_sdram驱动修改(V7是32bit SDRAM BANK1)并且调用bsp_TestExtSDRAM1测试全部通过0xD000000数据全写对。然后我通过STM32CubeMX生成一个工程(主要就是生成工程自动添加文件),然后手动添加修改好的bsp_fmc_sdram.c文件做同样的bsp_TestExtSDRAM1测试,但是就是通不过,查看0xD000000地址数据就是没有写对。
以下几个函数也是用同样的文件,
  MPU_Config();
  SCB_EnableICache();
  SCB_EnableDCache();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现在就是奇怪了在 V7-023_外设32位带宽SDRAM性能测试 例子工程就能正常测通过,用同样的文件在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就是不通过。程序都只是调用几个同样函数

网友A:
楼主分享下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下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看。

晚上回去发一下工程,在家里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下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看。

已发工程,硬汉帮忙看看呗谢谢

楼主:
已发工程,硬汉帮忙看看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发工程,硬汉帮忙看看呗谢谢

两个问题,
1、 fmc.c文件里面的配置是否和你bsp_fmc_sdram.c有重复配置问题。
2.  FMC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设置为Hig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
1、 fmc.c文件里面的配置是否和你bsp_fmc_sdram.c有重复配置问题。
2.  FMC所涉及到GPIO速 ...

应该不是,都没有应用这两个文件,所以感觉也是特奇怪了~~~~~

用V7例子工程就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都没有应用这两个文件,所以感觉也是特奇怪了~~~~~

bsp.c文件的MPU配置。

序号从MPU_REGION_NUMBER0开始,要逐渐递增,你的那个里面貌似烧写了MPU_REGION_NUMBER1,直接进入了MPU_REGION_NUMBE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p.c文件的MPU配置。

序号从MPU_REGION_NUMBER0开始,要逐渐递增,你的那个里面貌似烧写了MPU_REGION ...

同样的配置,文件都是直接拷贝的,就是不同的工程,按理说如果MPU配置有问题,应该两个工程都不可以这样解释就比较合理。
这个是修改V7板的例子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配置,文件都是直接拷贝的,就是不同的工程,按理说如果MPU配置有问题,应该两个工程都不可以这样 ...

要不干脆这样,你给V7创建个CubeMX的SDRAM工程,看看是否有类似问题,这我就可以直接在我这边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干脆这样,你给V7创建个CubeMX的SDRAM工程,看看是否有类似问题,这我就可以直接在我这边测试了。

已经搞定了,但是具体问题是在哪里不清。最开始用CubeMX生成工程的时候,FMC只是使能了默认应的PIN脚,没有对应板子。昨天把所有FMC PIN脚对一一对应设置后就可以了。至于具体问题在哪里暂不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但是具体问题是在哪里不清。最开始用CubeMX生成工程的时候,FMC只是使能了默认应的PIN脚,没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