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显示异常和TVCC不能输出5V.不知道怎么进行模拟量校准(7楼附校准方法)

楼主(2022-04-03):
(图片)

楼主:
升级了一下字库,先生正常了。现在还是不能输出5V

网友:
这个得用公司的校准仪器来校准,清明节后,联系我们公司硬件旺旺售后返修即可。

楼主:
还有请教一下这个远程访问,通过外网链接是什么原理实现的?没有公网IP怎么就链接上h7tool了呢?怎样搞的内网穿透啊?

网友:
我们自己搭建的隧道服务器。

网友:
你这是校准参数异常了,不是硬件故障。

1.写校准参数需要勾选“校准使能”
2.TVCC校准单位是 V, 不是mV.
3. 你按如下截图设置 TVCC设置电压参数和 TVCC检测电压参数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上位机的RTT打印输入怎么用?上位机编写的RTT打印有协议或说明吗?什么原理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上位机的RTT打印输入怎么用?上位机编写的RTT打印有协议或说明吗?什么原理实现的?
参看这个帖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890&highlight=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