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ode] vscode不能跳转到变量的定义处

楼主(2022-04-03):
vscode浏览代码的时候,可以跳转函数或者#define定义的内容,但是对于自己声明的数据变量或者结构体变量,无法找到定义,这可能也是导致后续无法自动补全结构体名称的原因,以及整个工程的结构体成员提示全部被列出来了。
这个问题我调了好久,网上也搜了很多方法,最接近的一次是关闭"C_Cpp.intelliSenseEngine": "Tag Parser",结果最多是识别到变量了,但是又开始提示头文件无法识别路径

变量无定义

变量无定义

不能自动补全未识别的结构体变量

不能自动补全未识别的结构体变量

整个工程的结构体成员全部列出来

整个工程的结构体成员全部列出来

网友:
用过几次VSCode的MDK插件,这个功能倒是正常。

网友:
添加头文件看看

楼主:
多谢提醒到我了,我是没有用MDK的插件打开,今天用VScode的MDK插件打开项目文件,确实解决了

网友A:
没有装别的插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别的插件,正常。

恩,我可以设置到这个状态,但是智能补全就拉胯了,所以现在用vscode 的MDK插件完美解决了

楼主:
这个我试过,好像也没效果,不知道是不是路径还是没设置好,不过现在解决了,多谢

网友B:
MDK插件,在哪里有链接,谢谢!

网友:
需要添加项目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插件,在哪里有链接,谢谢!

vscode 插件里搜索 keil 就能看到keil assistant

网友C:
请教一下然后vscode设置才能有第一张图片init的小方框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然后vscode设置才能有第一张图片init的小方框出来呢?

我没特意设置过,好像默认就是标识同名的变量选择,要不你装C/C++、C++ intellisense 这两个插件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