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如何将中断服务函数运行速度最大化

楼主(2022-04-03):
今天学习了V7开发板TCM章节,有一个疑问。

①:把一个函数放在ITCM可以提高运行速度,但是如果这个函数的调用的某些全局变量不在TCM的话,就没有发挥TCM的全部作用?

②:如果我想把STM32HAL库中,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执行速度最大化,是否应该把中断向量表放在DTCM,然后把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里"调用的全部函数 + 变量"都放进TCM?

网友:
1、可以将变量安排到DTCM,,这样以来,代码和变量都可以性能最大化了。
2、可以的。

网友:
提升代码效率,一方面是优化执行速度,
另一方面,也要优化设计方案,比如通过硬件加速、减少代码参与实现性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