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V6串口相关问题

楼主(2022-04-04):
新人刚刚开始学用32做项目,在看PDF和修改程序时产生了一些疑问如下:
1.我在使用fgetc函数时发现例程里提供的程序和PDF中不同.
int fgetc(FILE *f)中的FILE *f在实际使用时应该怎么用啊,定义一个空的FILE类型变量吗
2.我在使用fgetc函数时发现例程里提供的程序和PDF中不同.
假如我想使用PDF中的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uint8_t *)&ret, 1, HAL_MAX_DELAY);我要定义一个UartHandle的全局变量吗
3.定义的全局变量是这样定义吗

网友:
fgetc例程和PDF中是一样的。
我们一直是这种玩法。

如果使用了Event Recorder是另一种重定向玩法。

楼主这种直接在fgetc里面使用HAL库的函数,我们一般不用,效率太低,我早期做的一个H7的例子,我是楼主这种方式写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74

我们实际配套开发板的例子,不这么用。

*********************************************************************************************************
*        函 数 名: fputc
*        功能说明: 重定义putc函数,这样可以使用printf函数从串口1打印输出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 *)&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
*********************************************************************************************************
*        函 数 名: fgetc
*        功能说明: 重定义getc函数,这样可以使用scanff函数从串口1输入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fgetc(FILE *f)
{
    int ret;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uint8_t *)&ret, 1, HAL_MAX_DELAY);

        return ret;
}

楼主:
这样啊,太深的东西我还不太懂,我照着例程对比网上的例子改成了如下程序:
主要功能:每当传输超过50个或者存在换行时,将串口接受的字符串保存起来供其他程序使用
想请大佬提点建议

char USART_ReceiveData[50];
char ReceiveData_save[50];
char esp_to_UART[50];
int Receive_sum = 0;
uint8_t read;

/* 定义一个串口函数,简化后续代码
	串口接收最大50位的字符串,并输出相应信息
	判断GPIO引脚是否有效按下
*/
char * uart_reseive_user(COM_PORT_E _ucPort)
{
	while (comGetChar(_ucPort, &read))
	{
		int receive_over = 1;
		Receive_sum ++;
		bsp_LedToggle(2);
		USART_ReceiveData[Receive_sum-1] = read;
		if (Receive_sum > 49)
		{
			USART_ReceiveData[49] = '\0';
			comSendBuf(_ucPort, (uint8_t *)"Over_Size\r\n", strlen("Over_Size\r\n"));
			receive_over = 0;
		}
		if(USART_ReceiveData[Receive_sum-2] == '\r' && USART_ReceiveData[Receive_sum-1] == '\n' )
		{
			USART_ReceiveData[Receive_sum-1] = '\0';
			USART_ReceiveData[Receive_sum-2] = '\0';											//接收标志位置1,停止接收数据
			comSendBuf(_ucPort, (uint8_t *)USART_ReceiveData, strlen(USART_ReceiveData));
			receive_over = 0;
		}
		if(Receive_sum == 50 || receive_over == 0)
		{
			memset(ReceiveData_save, 0, sizeof ReceiveData_save);
			strcpy(ReceiveData_save,USART_ReceiveData);
			memset(USART_ReceiveData, 0, sizeof USART_ReceiveData);
			Receive_sum =0;
		}
	}
	return ReceiveData_save;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太深的东西我还不太懂,我照着例程对比网上的例子改成了如下程序:
主要功能:每当传输超过50个或 ...

串口FIFO的comGetChar函数正确使用姿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7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