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2040固化的bootrom源码,含模拟U盘实现固件拖拽源码

楼主(2022-04-06):
这部分代码不需要大家去读,树莓派全部开源出来了。

芯片的16KB ROM空间里面直接做了固化。

raspberrypi/pico-bootrom (github.com)

=====================================

网友A:
这玩意商业项目的时候,加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商业项目的时候,加密怎么办?

推荐外置加密芯片,简单易用。

网友B(2023-12-26):
看了code,为什么在rom里可以对变量赋值操作,rom是只读的啊;虽然链接脚本data段是在SRAM上,但没看到把ROM的data段搬运到SRAM上的操作,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code,为什么在rom里可以对变量赋值操作,rom是只读的啊;虽然链接脚本data段是在SRAM上,但没看到把RO ...

代码启动的时候会将data区搬运到s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