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局变量的诡异问题

楼主(2022-04-06):
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奇诡的问题。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数组 data[4]={4,4,4,4},然后在程序里面分别读写这个数组,如果用data【i】=val写全局变量后,再读取全局变量 tmp = data【i】, 发现执行完data【i】=val语句后,全局变量的值的确改变了,如果不停的读取tmp = data【i】,tmp的值开始的确是val,但是过不了几秒钟,tmp 的值就变成data的初始值4了,这个几秒钟有时短到1秒,长到10秒不等。这个程序是裸机程序,没有其它地方会修改这个变量,尝试增加stack也解决不了。不知道大家伙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有。

网友:
估计程序其它地方有点问题。频繁tmp = data, 程序优化会出现直接从寄存器读取,如果你的程序异常了,修改了这个寄存器,会有这种问题。

你可以data定义前加个__IO,看看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