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超高精度频率测量如何实现?

楼主(2022-04-06):
如题,大佬们知道怎样做吗?
目前要实现的分辨率为0.001Hz精度,测频时间目前没限制。
ADC采样频率120MHz,中频信号40正负10Mhz。
这是频谱仪上的功能,不知道RS和安捷伦是怎样做到0.001Hz精度的。

楼主:
给自己回复一下,经过这几天疯狂的资料查询和同事讨论,目前看来通过hibert或者正交下变频转换成I/Q信号,然后求取相位,记录相位周期和相位角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硬汉,第二版信号处理可以讲讲Hibert变换还有I/Q相关只是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波形的,如果可以转方波的话用等精度测频,利用被测信号同步闸门信号,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到1e-6(相对值)的精度
频谱上做的话一般也就FFT吧,时间越长越准确。可以先混频到低频,然后降采样之后跑FFT,省一点资源。然后根据相邻点做一下插值还可以再提一点精度。不过这东西对噪声有点敏感。。。我之前试过感觉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波形的,如果可以转方波的话用等精度测频,利用被测信号同步闸门信号,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到1e ...

等精度测量法精度最多到1Hz。
频谱上有一种模式是做的FFT,并不是所有模式都用的FFT分析频率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