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有没有可以自动生成makefile的工具?

楼主(2022-04-07):
自己写makefile,一个一个添加文件和头文件目录太费劲了。
还有同样是GCC,为什么embeded studio的编译速度很快,arm官网下载的arm-none-eabi-gcc像蜗牛一样?

网友:
embedded studio里面的也是用的arm gcc

网友:
有的,https://github.com/project-generator/project_generator
Project generators for various embedded tools (IDE). IAR, uVision, Makefile, CoIDE, Eclipse and many more in the roadmap!

网友:
自动生成makefile,可以使用cmake,但是cmake好像还是要添加头文件和源代码

网友:
要想编译速度快, 就用ninja,而不是make; 曾经编译过PX4代码, 同样的系统, 同样的硬件, 同样的编译器, 用make编译, 用时接近40分钟, 而且易死机, 而用ninja, 印象中十分钟左右就搞定了

网友:
1. 可以用xmake,用的是lua语法,自动调用gcc,不需要像cmake那样还需要make一下,而且windows友好 示例工程
2. gcc编译慢,是不是你make的时候没加 -j4,4是多线程数量,一般为 CPU核心*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