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DMA+空闲中断实现任意字节接收问题

楼主(2022-04-07):
有大佬用过串口的接收空闲中断+DMA接收任意字节的方式吗?我看空闲中断貌似只有1个字符的间隙,在频繁接收大量字节数据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数据意外中断的情况?因为担心这个空闲时间的判定太短导致数据有可能被意外中断,所以一直都用的接收中断+定时器超时的方式。用过的感觉效果如何呀,稳定吗?

网友A:
可以,我们一直是定时器超时+串口中断。

另外像G4,H7等系列串口硬件已经升级了,支持硬件超时参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们一直是定时器超时+串口中断。

另外像G4,H7等系列串口硬件已经升级了,支持硬件超时参数配置 ...

确实,L4+系列也有硬件的超时接收功能,挺好。但是F4这种想尝试空闲中断+DMA,但又感觉那个空闲时间太短不太靠谱,所以一直用的定时器超时+串口中断。

网友: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发送方发送的数据字节之间的间隔稍大,这种方法就会崩溃

网友:
可以用基本定时器的溢出中断作为串口的空闲判断。  每接收一个字节就把定时器计数清零一下;定时器溢出时,就结束一帧,开始处理数据。 基本定时器功能很少,别的地方用不到,做这个挺好的。

网友:
一般没有问题,除非是自定义的那种,连续发送一帧数据中的字节间隔时间太长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B:
频繁接收不会意外触发空闲中断,我理解的空闲中断原理是在没有收到数据后出现一个字节的空闲时间才会触发,数据搬运工作由dma完成,空闲中断只是告诉你这一帧数据接收完了,所以在连续接收数据帧的帧间隔期间才会中断
比如115200波特率连续接收,上一帧的最后一个字节和下一帧的头字节间隔要大于86us才会中断,一帧内部无论多长都不会触发空闲中断,除非发送方中途停止发送

网友:
多串口的时候,都用定时器就太奢侈了。给每个串口分配一个计数器,依然采用DMA+帧中断的方式,帧中断中把这个计数器赋值(比如5),然后每ms去轮询这些计数器,如果计数器大于0则减一,如果减一后等于0则认为一帧数据已经收完。

网友(2022-05-11):
引用 网友B:
频繁接收不会意外触发空闲中断,我理解的空闲中断原理是在没有收到数据后出现一个字节的空闲时间才会触发, ...

字节与字节之间的间隔大于86us太正常了,4G模块,Lora模块接收到的数据基本都不连续

网友(2022-06-17):
AT32有个  AT32F415_由空闲中断来实现USART的DMA传送 案例,如附件,看看能达到看楼主需求不?